想自己做一个单向阀堵头,请问要哪种不锈钢?

楼主(2010-08-23):
想自己做一个单向阀堵头,请问要哪种不锈钢?SUS304可以吗?

网友:
如单向阀螺纹连接处也是不锈钢,就不可以用不锈钢堵头,容易粘扣;如单向阀是一般碳钢,完全可以。不过一个单向阀堵头好像没必要用不锈钢吧,普通碳钢镀锌就行了

网友:
可以用不锈钢, 只是要加 防锁死膏 (蓝膏)。 如果用碳钢强度不够。 建议用 316的不锈钢

网友:
防锁死膏 (蓝膏)挺贵的,如果楼主单位不锈钢螺纹配合应用不多 ,不建议买

网友:
防锁死膏 (蓝膏)挺贵 人民币120元/支, 可以用3年, 这也贵啊

网友:
单向阀堵头不是普通的304 。316奥氏体不锈钢。

楼主:
是不是要用316奥氏体不锈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