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345D渗氮或者氮化能做到50--52度吗?硬化深度要0.2--0.5

楼主(2010-08-23):
各位兄弟姐妹:请问一个问题:
Q345D渗氮或者氮化能做到50--52度吗?硬化深度要0.2--0.5,
在此先谢过各位 的关心了!!!!

网友:
如果没有满意的答复的话   建议你拿几个样品去做一下试试
办法虽然有点笨     但很实际

网友:
什么结构?什么用途?为什么要渗氮?能不能传个图?

楼主:
就是个管件,车成齿状,用途不明,就是客户要这种产品,东西还挺大的,直径最小的是85,最大的有156,壁厚只有1.5---3个,公差是+-0.2

网友(2010-11-04):
完全没问题,但需防变形,建议采用盐浴硫氮碳共渗,总渗层0.4~0.5毫米。表面HV0.05大于650。(相当于HRC57)

网友:
仅仅氮化估计不行吧?

网友(2012-04-05):
根据我厂规定碳钢渗氮主要作用只作为防空气腐蚀,对硬度和深度不做要求。对于要求耐磨,抗应力的零件渗氮材料必须为合金钢,须有亲氮元素,如40CrMo之类。最近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头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