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螺纹底孔深度的公式是什么

楼主(2010-08-23):
是底孔深度不是直径哦

网友:
貌似有这样的公式。不过现在的丝锥有很多种,所以公式不见得有用,要实际根据你公司买的丝锥,才能得到螺纹底孔深度。一般国内的丝锥头部有一部分引牙,随丝锥直径,螺距不同,各不相同。
首先你可以算下钻头的钻尖是多少,一般钻尖是钻头直径的1/3,然后加螺纹的有效深度(一般螺纹有效深度是直径的1.5倍),在加引牙那段距离,就可以了

网友:
你问得有点怪哈,首先你要加工多深的螺纹孔,把底孔控制也深度就能解决了咯,不过就像楼上朋友所说,要除掉钻尖的尺寸,

网友:
举个例子,要求钻M10的螺纹,深度20.用的丝锥切削锥是3个牙,则最低深度是20+3*1.5=24.5,注意24.5是孔的有效深度,是钻头钻完最深的地方。其中的1.5是螺距。
总结一下:底孔深度>螺纹深度+切削锥牙数*螺距
最好是比这个公式再大点,要不在孔底挤住可就废了。另外,小直径的丝锥有的是尖头的,使用上面的公式要把尖头长度算上去

网友:
这个我觉得公式不公式的没什么用吧,按你的设计强度。只要够用,不是特殊场合,一般的稍微深点也没关系。
要不就像楼上仁兄说的,底孔深度>有效螺纹长度+不完全螺纹长度+倒角

网友(2010-09-26):
个人理解
普通螺纹的有效深度是根据螺纹连接的作用来确定螺纹的旋合长度,而底孔在不干涉其他零件的特征要素则按标准深度(这个深度国家标准上有,也是按照一定的公式计算的,具体标准号忘记了,只记得EN48H的标准上很详细,).
设计时候一般底孔的深度应当比螺纹有效深度要深3-6个螺距.而同一图纸上的同一规格的螺纹深度(有效深度及底孔深度)在设计时候应当尽可能的保持一致.

网友:
底孔深度>有效螺纹长度+不完全螺纹长度+倒角

网友:
一般图纸都标深度,至于公式,那是设计考虑的问题

网友(2011-08-19):
这个应当没有公式

网友:
      这个问题不能用一般化来解决,要根据实际情况。

网友:
同意7楼的看法 一般设计时都这么考虑 只要留够余量

网友:
学习一下,谢谢楼上各位的分享

网友:
底孔通常要比螺纹有效深多出螺纹直径的一半即可。

网友:
孔的深度=所需螺纹的深度+-.7d(螺纹大径)

网友:
毛故故,该直径的普通罗母厚的2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