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懂铸造的吗?

楼主(2010-08-23):
一向有些基本的技术问题,问遍压铸界的民工画图工,无解(压铸可真是一个低素质低技术的行当)。

      我想问压力铸造与低压铸造,金属型铸造的区别。一是哪种铸出的工件强度高,再则我更关心的,为什么金属型与低压铸造充型那么慢,而压力铸造充型要求这么快?

     问一些人吧,老是大而化之,防铝水冷却,结。我想既然低压铸造充型都可以这么慢,是吧。所以我琢磨,八成是工件表层的冷却,事关产品外观,光洁度。表层冷却快呀,我见过金属型铸造的产品,外观很糙,尽是疙瘩,这是没有压力补缩造成的,铝水表层收缩后补缩不够造成的。如果表层冷却程度较大(充型慢导致),再没有足够的补缩力,会造成表层收缩成疙瘩状。

      所以压铸的高速高压充型,高速为了工件表层冷却少,高压是为了工件表层补缩量大。这个高压,更多的还是压射冲击力,这个比静压力大得多。压铸上一但工件外观糙,马上加快压射速度,一来充型快工件表层冷却少,二来加大了冲击力,补缩力增加了。

    以上陈述妥否?

网友:
回复 楼主:

真心求教:如图片所示的产品的缺陷是哪出的毛病?
材料:ZL104  壁厚为10mm,气孔所在的最厚的地方大约35mm

网友:
回复 网友A:

    靠了,还在问这个问题,和你们的加工单位说,充型充满后保压一定时间,具体时间需试验决定,同时水冷可以防止缩孔。

网友:
楼主对铸造的金属型的一些工艺特点不是很了解,建议买几本书看看,要简明扼要,又要让人听得明白,很难。有些时候就像,瞎子吃饺子-自己明白。
至于使用金属型的铸造方式我在这里将我知道的简单介绍下,第一,压力铸造,主要是铝锌等材质的铸件。最近几年还听说过铜压铸,铜压铸具体怎么做不太了解。第二,金属型重力浇铸,重力浇铸是指利用金属液自身的重力以及流动性的特点充满型腔的铸造方式,重力铸造常用的有金属型、砂型、石膏型、粘土型、石墨型等。重力铸造适合任何材质的的产品,根据产品材质选择型模的材质。第三,金属型低压浇铸,低压浇铸是指型腔内产生一定的负压,将金属液从型腔底部浇口吸入型腔,由于型腔内是个抽真空过程,这样铸出来的铸件可以减少气孔,增加合格率。

网友:
唉~
心结这个“纯情”小男孩

网友:
回复 网友B:

收到,多谢指点,这就去找供应商,呵呵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提问题搞铸造的可能都回答不了。希望你写本书让大家拜读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