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流量对液压系统的影响

楼主(2010-08-23):
一国外比例伺服液压系统,额定流量是43L/min,要是现在流量为38.5L/min对液压系统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网友:
觉得会对运动速度有影响

网友:
可能会导致压力不够吧

网友:
原来赶上直播阿!
呵呵!

网友:
我觉得没有什么影响,因为它的额定流量大于工作流量,这没有关系的,个人一点浅见,还是来学习下

网友:
可能会油箱运动的速度,压力是不会影响的啊

网友:
流量不够压力不会变小呀。

网友:
影响速度,压力增大可以通过加大电机

网友:
当执行件需要的流量超过38.5时,达不到理想的速度,同时系统的压力会下降。如果只是瞬时会超过这个流量的话,可以在系统中增加蓄能器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肯定是工作能力要大大打折了吧 至少流速变慢时间上就不可能达到预定时间了,执行机构动作会比较慢,但是如果对时间要求不高的话一样啦,只要保证油路没有气水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