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转半径不同的曲柄联动机构---请教

楼主(2010-08-23):
    最近用到这个机构,苦苦被机构的连杆困扰,总感觉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开,自己也画了proe的转配图,但下端的曲柄无法转360°(上端的可以)...o(╯□╰)o
希望高手可以指教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提醒,不过我更关心内容~

网友:
图看不太清楚,电机在哪?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还没装配电机,自己装好了后用手鼠标拖动了一下,感觉上下的连杆会互相限制,无法完全转动

网友:
我没说清楚,你准备把电机放到哪里?中间两根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中间两根杆,刚开始用一根杆试了试好像不行,就改用两根杆了

网友:
那你是把电机放在中间红色部分了?

网友:
中间的轴跟电机一定会有偏心的了?你能不能搞个清楚点的图上来?

网友:
没怎么看懂
多弄几个角度就好了

网友:
曲柄半径不一样就不行

网友:
将上面的连杆换成两节的就可以了。或将改两个圆的直径相同。

网友:
看  不 懂 啊,深 奥  啊

网友:
楼主,这是最简单的曲柄滑块结构,先把下面的结构解决了,滑块的两个极限点至少要使圆盘整转,不能顶死设计时先在纸上算好,再在CAD中画。关于曲柄、摇杆的条件,找本机械原理看看,上面详细的很,一个“杆长条件”和“最短杆所处位置”就决定了姓“曲”姓“摇”,曲柄滑块是四杆结构的特殊形式,只是一根杆长变为无穷大了,道理一样。

网友:
是不是上面的轮做主动件,靠滑块驱动下面的轮?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是用PROE 画的,就用机构分析看看吧?找到极限位置生成快照,肯定有干涉产生的!

网友:
从我的视觉来看你的两个串联的曲柄滑块机构,中间的连杆的长度是相通的。而曲柄的长度不同,这样的话,当下边的曲柄运动到下死点的位置的时候,上边的曲柄肯定够不到。所以上边的短的曲柄可以做整周转动,而下边的长的曲柄不能啊

网友:
你是不是想让红色的滑块在槽内做直线用动,用两个电机分别带动两个偏心轮,或者是用一个电机带动两个偏心轮?如果是这个意思的话,那你的结构就太复杂了?
其他的我也没有看明白

网友:
你这样的机构,上面的偏心轮转一圈,下面的只能摆动。上面的转一圈,你的滑块行程已定,而下面的偏心轮转一圈滑块的形成超过上面的。因此下面的偏心轮只能摆动。
我想LZ是不是需要这样一个机构?

网友:
不好意思,图片刚没有穿上去。

网友:
望高手讲清楚点!

网友(2012-09-05):
那书害死人。。。。。。。明明那机构部行。。。* V/ H( y: @9 t

网友:
不是和复杂,也不是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