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锥容易折断如何解决

楼主(2010-08-24):
我公司大批量生产一种主轴,需要攻丝6个M8孔,由于该主轴硬度为28-32,材质为40Gr,攻丝时丝锥容易断,请教各位大侠,用什么方法可以解决?先谢了

网友:
硬度不高的,可以选择OSG的丝锥看看。
底孔尺寸也做到近上差

网友:
可能是底孔过小排屑不畅和丝锥切削倒棱太短导致切削阻力大,建议底孔直径6.8。试试改用螺旋槽角度小一点的丝锥如15°,切削倒棱3.5-5个牙型。带减阻涂层的也不妨试试。
如果还是不行,建议改用进口丝锥。
另外,材料是40Cr吧,40Gr貌似没听说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