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铸气孔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0-08-24):
  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下问题的原因,以及如何改进?

因为俺不懂压铸,只是听压铸厂的说了几句
1. 壁太厚 (10mm)
2. 壁厚变化大 (气孔位置出最厚的地方35mm)
3. 压力不够  (这个俺就看不出来了)

我们私底下认为还有可能有材料的原因……

网友:
压铸本身就很难解决气孔的问题吧!压力大了,反而不利于空气的排出,相对来说,低压铸造就好很多,不过效率要低

网友:
徒弟哇~~为师不懂压铸

要不我去给你找那骂人猪去

楼主:
回复 网友A:

    俺已经在他的帖子后面贴了这图片请教了……

网友:
没干过压铸
但觉得问题没那简单吧,这个涉及很多方面的
不是一个图片就能看出来的
包括什么材料、工艺流程、模具设计等方面,这些大概知道了,才能知道是什么原因
知道什么原因了才可能改进

比如:
金属液析出气体?
压铸过程中卷入气体?
脱模剂分解产生气体?
金属液在浇注系统内能否干净、平稳地流动,不会产生分离和涡流。
排气槽、溢流槽位置及大小?是否会被堵?气体能否高效排出?
……

网友:
发现码字不容易

楼主:
回复 网友B:

    所以想找大侠分清一下主要次要原因。。明天去供应商好有的理论……

网友:
请猪老来回答,包你满意。猪老是压铸第一人哦。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可是大师级人物

网友:
原因找到了嘛?怎么没声音了,好期待哦!叫我们这些新人也好好学习学习!长长见识!

楼主:
其实问题很简单噻……那帮人门清的

网友:
我也很期待真正的高手出现

网友(2010-09-27):
看不太清楚,但是值得去研究

网友:
学习中
大家一起分享呢哈

网友:
不断学习中
不断努力中

网友:
根据砂铸  负压铸造  溶模铸造  等等铸造经验来看 透气不畅 导致产生气孔

应该是这样  工艺改变  基本理论不会变

网友(2011-07-21):
原因可能有原料液除气工作没有做好,压铸温度过高,模具没有做冷却处理,使用的脱模剂质量不好。

网友:
模具溢流口的位置不对,过早阻塞排气槽,使排气槽不起作用

网友:
等待高手啊······

网友(2012-04-24):
可以考虑液态模锻,气孔基本可以消除Q421419660

网友(2014-10-17):
我们有卖日本压铸模具冷却机,可以改善气孔的产生

网友:
你这个产品的缺陷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在充型的时候卷气造成的大气孔,一种是凝固收缩的时候造成的缩松和缩孔。关于液态压铸,基本是比较难全部去除气孔,且很难进行热处理,即使是采用真空压铸。一般要根据产品的性能要求来选择采用合适的加工工艺,液态压铸件一般不做为结构件的首选工艺。低压铸造件由于可以做T6热处理,可做大壁厚的结构件。

网友:
同意22楼,左边肯定是卷入气体,右边的话缩松需要对铸造工艺进行修改了。。

网友:
砂子发气量高了,或者改善下工艺呗

网友(2014-11-22):
切开看到的打孔是气孔,小孔是缩孔,气孔产生的原因是排气不好,缩孔产生的原因是产品局部过厚。建议增加排渣道,调整浇铸系统,这是为了治疗气孔。再有就是调整产品结构,尽量让产品壁厚均匀,在无法调整壁厚的地方增加大的渣包完成补缩,这是为了治疗缩孔。不了解产品结构等情况下只能说这些。

网友:
一般是压力不够,或者就是气排不出去造成的

网友:
我不是专业压铸,大家别笑话我不懂装懂!我认为这个有2点,1是左边的气孔:2是右边的砂眼。本人认为气孔是模具的温度差造成的,砂眼是因为料里面有杂质造成的!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如果不对大家见谅!别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