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2004怎么输出pdf文件?

楼主(2010-08-24):
在CAD2004中,输出图片现在的做法是先输出 bmp,在另存为JPEG,太麻烦了,看见有前辈可以输出pdf,不知道是怎么做到的,请知道的指点下。谢谢。

网友:
我也很想学习一下,还有能不能把pdf格式的图片转成CAD格式呢?

网友:
可以通过打印到文件,来打印出一个PDF文件,还可以设置分辨率

网友:
安装一个Foxit Reader 然后按2楼老大说的方式打印

网友:
先装一个adobe acrobat professional

网友:
pdf打印机................

网友:
方法1:cad2007以上版本自带有PDF打印机;
方法2:安装Adobe Acrobat Professional软件都行。

补充:
打印 PDF 文件的步骤:
依次单击“文件”菜单 »“打印”。
在“打印”对话框的“打印机/绘图仪”下的“名称”框中,从“名称”列表中选择 DWG to PDF.pc3 配置。
根据需要为 PDF 文件选择打印设置。
单击“确定”。
在“浏览打印文件”对话框中,选择一个位置并输入 PDF 文件的文件名。
单击“保存”。

网友:
此软件可以把任何在桌面可显示的都可以打印成PDF,使用了5年,感觉很好,也方便。

网友:
同意7楼的说法,我也是此意

楼主:
谢谢楼上诸位的回答,也谢谢8#提供的软件。

网友:
我这下载了个小软件(名字叫工程设计助手),就是把DWG文件转换成PDF的,很好用
由于文件十几兆不好上传,就不发布啦...楼主自己去网上查找

网友:
先按照孤酒说的安装一个Foxit Reader 软件,然后跟你以前出图纸一样,选择打印机时选择PDF就可以了,也可以出JPEG格式的图纸。 PDF的图纸转化成CAD,如果原图就是CAD画的好转的,安装CORELDRAW12-onegreen2软件,用这个软件输出成CAD格式

网友:
先装一个adobe acrobat professional,然后打印机选这个reader

网友:
没尝试过 ………………

网友(2010-10-26):
真的这么好用不?我都找了好久了

网友:
刚想下下,还有一个问题,这个分辨率怎么调的咯?

网友:
看到别人的PDF文件清晰度很好,每次我自己的感觉灰蒙蒙的

网友(2010-12-09):
好像要先下载个PDF的虚拟打印机

网友:
详细的这里有http://user.qzone.qq.com/624482747/infocenter

网友:
我有一个软件,可以直接转的,213M呢,请问怎么传给你呢

网友(2011-08-28):
学习了,有收获,谢谢

网友(2011-10-15):
可以通过打印到文件,来打印出一个PDF文件,还可以设置分辨率1

网友(2012-02-28):
下载了,感觉非常好用,谢谢了。

网友:
好几天没来了!来看看!

网友:
好啊!!我也在学习中!!

网友:
再顶一顶!!感谢各位大侠!

网友(2013-08-30):
CAD能转换成PDF  不能反着弄吧。。

网友(2013-09-30):
我一般都用的是2007和2010版的,可以直接打印转化PDF文件。

网友:
可以打印成*.PDF文件,前提是你的电脑里已经安装了可以生成pdf文件的软件,如Adobe  Acrobat、或pdf Factory 。安装了此类软件后,你在打印时出现的对话框中,点打印机列表下拉箭头,选取对应的打印机(如Acrobat PDF),再做好后续的设置,就可以生成PDF文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