缸径55mm的油缸,1m/s需要多大流量的油泵?

楼主(2010-08-24):
请问缸径55mm的油缸,1m/s需要多大流量的油泵?

网友:
液压泵用CB-32齿轮泵即可

网友:
有55内径的标准缸吗 ??
压力要求不高的话 20泵也够用

网友:
哪里有这方面的软件啊!

网友:
油泵转速多少?主动力是电机还是柴油机?转速多少?

网友:
1m/s的缸速,太快了吧?
计算出油缸所需流量QL/min,然后Q在除以1450r/min(一般情况下),得到泵的排量qml/r
然后按q选泵就行了

网友(2010-11-12):
1m/s的缸速,太快了吧?

网友:
大概9.5L/s的泵就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觉得也是这样,嘿嘿

网友:
不考虑泄漏等因素,标准答案是142.69L/分,不知楼上各位大侠怎算出的。

网友:
内径面积乘以速度得流量。注意单位统一,根据压力,流量选择泵

网友:
这位仁兄,我不知道你到底在问什么,从面上来讲你的这个问题不值得回答,请把你想问的内容表达清楚,谢谢。

网友B:
嘿嘿,这也太快了吧,不过按你的要求算出来的话是144L/MIN

网友:
回复 网友C:

差不多就是这样吧,上面8楼的那位的怎么算的?

楼主(2010-12-17):
引用 网友B:
嘿嘿,这也太快了吧,不过按你的要求算出来的话是144L/MIN

算的很对,现在我用136L/min的油泵,速度是0.9m/min,但就是移动的时候一抖一抖,是不是油量不够还是别的问题。

网友:
加一个平衡阀吧,产生一定的背压看下

网友:
缸径是55,说的柱塞缸?还是活塞缸?活塞缸的话还存在有杆腔和无杆腔呢!在说此油缸是干什么用的?额定工作压力是多少啊等等,要把它的各个工况说清楚,才能配泵与电机啊!!!

网友(点评):
活塞缸,活塞直径55,活塞杆30,带动一个1.8吨的负载高速运动,负载是安装在直线导轨上的,摩擦力比较小,电机转速980转每分钟,现在选用的是136L的叶片泵,压力设定是10-15MPa

网友(2011-01-20):
需要144升/分钟以上的流量。一抖一抖,不是油量不够,是别的问题。可能是油缸里面有空气或压力太低等原因造成。

网友D:
你们咋算的啊:电机1480r/min,缸径55mm的油缸,要达到1m/s的速度,需要油泵排量为96.28ml/r。因此选用100ml/r的油泵为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们咋算的啊:电机1480r/min,缸径55mm的油缸,要达到1m/s的速度,需要油泵排量为96.28ml/r。因此选用100m ...

实验数据能说明一切,楼主的实验 “现在我用136L/min的油泵,速度是0.9m/min,”

网友(点评):
理论是这样的,不过实际的转速就有差异了。

网友:
       你两个不需要争论,都是正确的。只是都没有仔细看造成的,首先,楼主的陈诉就有问题,一般油泵的排量都是指旋转一圈排出的油量,但是楼主说的是每分钟的排出流量,这本来就是不严谨的说法。造成你两个产生疑问的原因是都没有仔细看单位造成的,以后要注意多看看单位之后,再做回答。楼主也应该注意严谨一点。

网友:
的确是由于我没有仔细看清单位造成的误会,向20楼表示欠意。

楼主(2011-05-27):
因为我们选的油泵就是用L/min来表示的,所以我也按这个来表示,电机转速是960r/min,现在的问题是我选用150L通径的比例换向阀可以达到0.9m/S,但到位控制不住,不是到不了要求位置,就是超过要求位置引起冲击,换了小一号的阀,比如75L的,速度就非常慢。

网友:
路过看看,社区里有点搞笑,L/min和cc/r(ml/r)的问题好像很多人不注意就会看错。

网友:
这是用于哪个场合啊,速度这么快。

网友:
怎么计算呢 有没有详细的的?

网友:
转数太快了,泵不好选。

网友:
选泵主要考虑为排量和效率

网友:
根据排量选择所需泵的大小

网友:
前面的已经有正解,呵呵,学习一下

网友:
考虑用充液阀吗?压力怎么样啊?

网友(2011-06-30):
液压泵用CB-32齿轮泵即可

这位大虾,你是怎么算出来的?

网友:
楼上计算正确!(10楼,142L)
这个流量好大啊!

楼主(2012-02-13):
现在还是用100L排量的阀,无杆腔进油速度是0.78m/s,有杆腔进油是0.92m/s,是差动连接,但好像速度不一样,是不是油管太细引起的。

网友:
这么快的速度 如果负载不是很大,简易考虑采用差动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