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孔丝锥与盲孔丝锥的具体区别是什么...

楼主(2010-08-24):
加工通孔的丝锥到底能不能加工盲孔呢?在设计上具体有哪些根本区别?希望各位同仁从技术上共同探讨一下。

网友:
从设计上来说,通孔丝锥引锥部分的倒角可以大一些,两三扣螺纹的长度,认口容易些。要是盲孔丝锥,为尽可能使有效螺纹长一些,倒角尽可能地小一些,一两扣就行了。其实,在实际使用时,不管是通孔还是盲孔,生产工人都会根据实际需要,自己来修磨丝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丝锥买回来工人能随便修磨么.....不能吧。一般的丝锥都是直接报废,除非一些特殊的丝锥如内容屑丝锥能修磨几次其他的貌似不可以吧

网友:
M27*1.5的通孔丝锥貌似俺是修磨15次以上的。
通孔的丝锥可以加工盲孔!但条件约束比较多。

楼主:
回复 网友B:

    额~~~这个还真不会。我这只能修磨内容屑的。

学习了!

网友:
不会区分。。。。。。。。。。。。。。。。。。。。。。

网友:
有涂层的修磨后寿命就会打折了。
一般高速钢的修磨角度可以适当根据自己的加工状况修正。
楼主说的情况,已经回复了,可以用通孔的做盲孔,但底孔深度要加深。

网友:
总结一下,前面说到的一点,就是通孔丝锥的倒角长度比盲孔丝锥的要长。
再补充一下,还有个区别,就是两者的槽型有些不一样,盲孔丝锥需要在反转时将切屑根部剪断,通孔丝锥则不必,盲孔丝锥的倒角部位后角较小。
两者结合起来,长倒角的丝锥因其倒角部位后角较大,形成切屑较薄,达不到剪断所需要的厚度,无法用于盲孔加工。

网友:
再来张图片: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怕的就是修磨后精度不能保证,在需要精度高的场合无法使用。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专业!这位仁兄应该是做刀具设计的。呵呵,学习了!

网友:
又学习了一些新知识

网友:
是可以磨得,但是不建议磨。我们一般磨大丝锥,小的直接报废。

网友:
中间出水的,盲孔。。。。两侧开孔的通孔。。。。内冷的            还有一种直槽的和螺旋槽的   直槽通孔,螺旋槽盲孔。。。。再加内冷相当好用。

网友(2011-01-18):
通孔丝锥与盲孔丝锥的排屑方式不一样,通孔丝锥一般考虑左旋方向的丝锥,它的排屑方向朝内;盲孔丝锥一般用右旋丝锥,它的排屑方向朝外;通孔丝锥的使用寿命一般比盲孔丝锥长,在进行攻丝时,他们所受的力也不一样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看丝锥柄,如果锥柄和牙尖差不多大就是盲孔丝锥,如果比牙底小,就是通孔丝锥

网友:
新年快乐!长见识了!~~~~

网友:
学习下,开开眼界啊!

网友(2014-08-06):
正好在选刀具..看完收获颇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