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螺旋浆如何校正?

楼主(2010-08-24):
上个月,有个船老大找我,他的船螺旋浆打到硬物,有个叶片变形,问我有没办法校正,把我汗的直摇头,没干过这行。哪位大侠能教下,螺旋浆校正该注意些什么?我看有的师傅直接加热变形叶片然后敲打回原状,在浆中心安个划针旋转两下,差不多就校正好了!

网友:
我爸爸就是那样做的  直接加热敲打  每个叶片差多高低就可以了!!

网友:
是小船把!大船好想就没办法矫正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300马力的渔船,螺旋桨直径大概1.4米

网友:
要看变形和损坏的程度,如果变形不是很厉害,用加热,矫正就可以,如果变形很严重,那就要焊补,还要看本身的材质,我是专业生产、维修螺旋桨的,在珠海,有螺距规、三坐标、光谱分析仪、材料试验机,如有需要帮忙可以和我联系:camel-8363034@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