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平面上铣一个“蚊香”样子的形状,怎么编程?

楼主(2010-08-24):
在一个平面上铣一个“蚊香”样子的形状,怎么编程?用UG可以生成G代码吗?

网友:
太久没操作,具体忘记

但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可以选择曲线作为刀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知道具体的方程吗?试了好几次都不行。非常感谢!

网友(2010-12-08):
我只知道那个叫”阿基米德螺旋线“,怎么编程等待高手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