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塑的彩边如何有效切割?锯片切有料蹦出。没有高手?

楼主(2010-08-24):
做线管的原材料是用做塑钢门窗的下角料,现在有种彩塑价格比较便宜,但边上有一层2mm厚彩色需要去除,线管都是白色的。
我帮他做了一台锯,一个挡板在锯片前定位,利用锯片的旋转将那2mm切除掉。但是有一些下角料特别小,用这种方法不好切割,料容易蹦出。
这些小料应该怎样处理?请各位大侠帮忙解决!

楼主:
很冷清,没有高手愿意帮忙吗,
先自己顶一个

楼主:
怎么还没 人指教。
由于用的是塑钢下角料,料都有有一个45°角,现在我想利用这个45°角做一个压紧装置,然后做一个像拉条锯那样的推板。压紧后在推动推板完成切割。
不知是否可行,请各位给点意见。

网友:
热切。
做过切手机壳切边的,一切必崩,刀加热即可

楼主:
老师的回复先谢了。
热切温度要达到多少,我没见过。切的两面都是塑钢,温度高了会分不清黑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