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孔缩小直径的方法

楼主(2010-08-24):
请教孔缩小直径的方法

网友:
我先说一种:焊起,重新打个小点的孔

网友:
把原来的孔继续扩大,镶嵌一个同种材料,再继续钻孔。

网友:
补焊 重新钻孔,,,,,,,,,,,,,,,,,,,

网友:
如果缩小量很小,可以用电镀的方法.

网友:
不知楼主是在探讨一种工艺还是需要解决一个问题?

网友(2010-10-22):
通过旋压缩孔,当然只针对延展性好、壁薄的管料。

网友:
如果材料是铝合金的沉孔可以直接敲打孔口可以在原来孔基准上小-0.005到-0.01而孔的椭圆不会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