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折弯机,扭轴同步的和电液同步的使用效果会有多大的差距?

楼主(2010-08-24):
使用过的大哥来说下。。2样机器,价格差了10多万,效果到底会差多少?很纠结。。

网友:
其实是差不多的,唯一的区别是,电液的Y轴号控制,精度高而已

网友:
扭軸同步是用機械的連軸杆強制將兩油缸的位移同步, 一般我會勸客戶, 如採取此種折彎機, 一定要在中間折彎, 否則在兩邊折, 壓板受側力不平衡, 日久扭軸杆整組機械結構變形不能修復.

在精度, 編程和工作效率方面, 電液同步佔很大優勢.

在成本方面, 看似扭軸同步零件平宜, 但在今天人工成本一天比一天貴, 裝配扭軸同步機工時,因裝配機械件和調整耗時較長, 漸漸成本上優勢差距收窄, 成一雞肋產品

网友(2010-09-23):
强烈推荐楼主买电液同步的,要想精度高、效率高就得选电液同步

网友:
这取决于用户的经济状况以及实际需要。各有各的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