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数系统980TA刀架报警!(总刀位数错或输出信号错)

楼主(2010-08-24):
各位帮帮忙看看是怎么个回事?听朋友说是发询盘的事,后来买了一个还是不行!换刀就报警!按照说明书设置的参数还是不行!

网友:
不是连线了,就是进水了,找找电工吧

网友:
你好,请先把问题描述清楚。有问题可以咨询我。有可能是发信盘没有装好,或者是发信盘在你二次安装的时候有搞坏了

网友(2011-03-12):
用了多久的机床,什么厂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