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帮我的CAD!

楼主(2010-08-24):
今天相以往一样的正常工作,可是就在我打开CAD2007要画图的时候,问题出现了,我点了(图层特性管理器)后,CAD自动关闭,而且没有任何的提示。我就很郁闷了,还请高手们看看怎么回事!

网友:
画图时,然后去修改图层,添加图层?
事先没设定好?
这是个习惯。 以后注意啦。
至于什么问题,我倒不是很清楚。 如果是CAD功能键没有反应,关掉程序重新开吧。
如果你的成果完了,那你也没有经常保存的习惯,我都是习惯按alt + F。 然后S

网友:
盗版的吧。。。。。。。。。。。。。

网友:
那个如果你保存过,会有个临时文件,你可以恢复一部分的

网友:
楼上说的对,你在从新启动的时候会有保存的(只要你没有改动选项设置时可以恢复到十分钟之前的)

网友:
有个临时文件,你可以恢复一部分的,把系统隐藏文件选为可视

网友:
俺至今还在用04,这个问题还没见过。是否电脑中毒?CAD关闭了应该不会丢失所有数据吧

楼主:
我估计是盗版惹得祸!么办法!囊中羞涩啊!还是锻炼好的画图习惯吧!!

网友(2010-12-21):
我的也是2007,好像有自动保存功能呀。就是坏了也有自动恢复功能的

网友(2011-04-30):
貌似依然是04的.........飘过

网友:
貌似依然是2000的.........飘过

网友:
一般是没有这种情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