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测量的孔中心距-求助

楼主(2010-08-24):
碰到一个特有意思的图纸:苦思的一阵毫无结论,只好到上面灌灌水请教一番。
题目:做一个通止检具,检验两孔的中心距
图纸给出的条件:其中一孔直径为8公差为正的0.1,另一孔直径为12公差为正的0.05,两孔间的中心距为121公差为正负0.05。
主定位为直径为12的孔。
难点:(1)两孔不在同一平面,无法用游标卡尺测量出中心距,
(2)直径为8的销公差和两孔中心距相等,无论怎么做通止销,都无法满足使用要求。
(3)使用人员为车间普工,需要简单易于操作。
各位高手请出招。

网友:
做2个锥销将轴线引出,用卡尺或块规检测

楼主:
回复 2# wpc 这样有一个问题点,怎么保证两孔的中心正好在和两锥销的中心上?想要保证只好把其中的一个锥销做成活动的,可这样这些加工误差相对于0.1的公差带就太大了点。

网友:
其实就是要你做一个位置检具,两孔的位置检具。你查一下位置检具的设计计算方法就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劳烦指导一下,
疑点。计算了一下通止尺寸,发现如果无法消除孔径公差,此通止检具是无法合格做合格了。总有不合格的中心距被判定为合格。
2.请指点一下那里能找到你说的那种方法。

网友:
根据独立原则孔距公差与孔径公差互不关联,此题无解。
除非你应用相关要求。

网友:
楼主的题目是:做一通止检具,来测量中心距,如果按此题意理解,就是要做一极限位置检具。
如果要求是独立原则,要单独测量中心距(与孔公差无关),那肯定是没有通止检具一说的。

网友:
解决两孔不在一个平面的问题,那个孔低,就找一把钻头把塞进去,或两孔都塞,这样就好测量了。钻头把直径误差0.01,对测量那两孔的误差,影响不大。

网友:
用一个百分表来测量孔间距

网友:
做2个1:1000的锥销,人工装到孔内。
锥销的测量位置作成标准圆柱,用卡尺测量圆柱(内侧距离+外侧距离)/2=中心距了。用通止规检测两圆柱距离也行。

网友:
这是个技术问题啊。唉,我承认我只是灌水啊?!

网友:
做一个专用检具:在一个平面上,做两个销子,定位用12的锥销,测量销子做成错位销,错位距离为公差。
凸轮原理:你旋转测量销子,因为偏心,公差范围内销子会与孔壁接触,无法旋转,判断为合格;如果公差过大,销子可以任意旋转,判为不合格。

网友:
不是无法测量,而是LZ没有检测手段。

网友:
美丽心情说的有道理的,具体设计上的技术问题可以请教版主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对圆锥销不放心的话,还有个笨办法:8.02、8.04、8.06、8.08、8.10和12.01、12.03、12.05的圆柱销各做一根,配插,用卡尺量吧。当然,加工能力够强的话,可以将几个直径作在阶梯轴上,注意保证同轴度。

网友:
用投影带输入器的,圆到圆心的距离进行没量.

网友:
做个位置模板,模板上面两个孔,中心距位121.     12孔用锥销定位,8孔做一组台阶轴,检测孔插入模板孔,间隙按位置度检具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