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铸件出现硬点?

楼主(2010-08-24):
我厂铸造的QT500-7挖掘机用端盖,在机加工时出现硬点,造成崩刀、突起、漏气等现象,请问是什么原因使得铸件出现硬点呢?炉温偏低对此有影响吗?

网友:
我个人觉得是熔炼问题比如说是个别成分没有完全溶入其中

楼主:
那就是炉温低咯?!继续加温

网友:
出现硬质点,多数由于偏析引起,温度不一自然是偏析的主要原因,至于是熔炼时存在的还是在浇铸时出现的就看具体情况了。
可以试试升温,但一定要注意看看有没有其他问题相伴产生。

网友:
首先,要看看原材料中有没有带有高温难熔的杂质元素,
其次,看看你的硬点部位是在分型面还是在上箱面,或是在浇冒系统根部,是不是外来夹杂物造成的
再次,再控制好出钢温度和浇注温度.

网友:
我们在生产中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出现在铸件的上表面,后来找到原因是孕育量加大后铁水温度没有提高,致使部分硅铁没有很好溶化。

楼主:
炉温升高了,浇冒系统也改进了,问题得以解决,谢谢各位!

网友:
通过楼主的问题让我也学到了很多,谢谢大家

网友:
部分由于炉料温度不对,或炉料配比出现问题

网友:
磷含量超标,或者球化元素镁超标都可能导致产生超硬物产生。
如果铸件中含有碳化物,需要升温到1590以上才能打破原有的分子结构

网友(2010-09-23):
路过,顺便学习各位了

网友:
我加工的工件材质是QT450-10的,也有硬点,位置好像在浇口处,铸造厂一直找不到原因。把各位的方法给厂家说一下,看能不能解决。在此先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