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削液浓度为什么会不断增加?

楼主(2010-08-24):
各位大虾,急救啊,不知道为什么,一个朋友的加工中心的切削液,在用的情况下,不断增加,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本人分析是杂油乳化造成的,或者是夏天水蒸发较快,还是其他的。浓度大了以后过滤网都过不了,造成乳液漫出油槽子,进油槽里液位不够!!
请能者,提议,谢谢了

网友:
铁屑漏进切屑液里造成浓度升高

楼主:
回复 网友A:

    铁屑也会影响,切削液的浓度??能具体点嘛,谢谢了

网友:
加工中心用的是什么类型的切削液?你要清理滤网,用折光仪测量实际浓度。

网友:
水的蒸发加上油析出,造成浓度升高.但性能指标下降.

网友:
我还见过上午和下午不一样的,应该是杂油进入了.

网友:
有些切削液是带弱碱性的,而有些加工中心丝杠或导轨的润滑油是不回收的,比如Z轴就不好回收,废油顺导轨防护等流入水槽,混入切削液,带弱碱性的切削液和润滑油会有反应的,尤其是在现在温度高的时期,反应后切削液里是什么成分很难说清了。你可向切削剂供应商咨询,说明机床润滑油的情况,要他们给你配置。

网友:
把浓度降下来吗,不一定要按比例啊

楼主:
杂油被乳了,是问题的根本吧,我猜想的。配比浓度不能改,否则,本身的性能就不一样的

网友(2010-09-26):
水的蒸发加上油析出,造成浓度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