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套,材料尼龙,试加工几件全废了!

楼主(2010-08-24):
有个针套不知道怎么加工啊,材料尼龙,尼龙里含铁,硬度一般吧,要求比较严,

图纸,不知道能不能看清楚,,2.35还有4.75里插入阀针要密封的效果,,,不知道怎么加工,试了几件全废了,

网友:
尼龙件孔径公差0.006mm真的很难保证

楼主:
是啊,怎么整都不行啊!

网友:
尼龙为材料的加工必须防止和消除其残余应力或因吸湿作用而引起尺寸发生变化,相对湿度和温度要控制好,这对零件尺寸影响很大。

楼主:
有什么方法吗?请指教

网友:
尼龙0.006?不是吧?一点温差就不止这个变形量了。这么精密,你们在做核武器吗?哈哈

网友:
这个有点难。没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以前都是金属件。坐等高人现身...

网友:
等着高人指教,以前做过尼龙,就是要求没这么严,一点温度不同,就容易变形。

网友:
尼龙0.006mm,长见识啦

网友:
来长见识的。尼龙0.006无法想象

网友:
0.006只有2.35大的尼龙,难!

楼主:
是0.006到0.012,,,,,,,,,,

网友:
这图纸画的 够水平!!!!!!!!!!!!!

楼主:
不行啊。只能把这活推了,

网友:
妈咪妈咪哄高人快出来啊

网友:
尼龙为了防止开裂,有时要放热水里煮个几个小时的吧

网友:
材料应该是铁富龙吧?密度大、机加工性能很好比较硬的那种。精度高,试试最后的精加工采用钢珠挤压加工

网友:
尼龙件孔径公差0.006mm?说夸张点,随便捏捏变形都比它大啊。

网友:
公差太夸张了

材料易变形    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