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削液浓度为什么会不断增加?

楼主(2010-08-24):
各位大虾,急救啊,不知道为什么,一个朋友的加工中心的切削液,在用的情况下,不断增加,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本人分析是杂油乳化造成的,或者是夏天水蒸发较快,还是其他的。浓度大了以后过滤网都过不了,造成乳液漫出油槽子,进油槽里液位不够!!
请能者,提议,谢谢了

网友:
是不是变质了?有腐臭吗?

网友:
如果滚珠丝杠和线轨是开放式润滑,则最终的润滑油会进入排屑器,使切削液变质结块,
刀具高速切削会产生大量高温,切削液冷却刀具和工件后蒸发的水分更提高了切削液浓度。
可以增加一套撇油机来解决上述问题。

楼主:
回复 楼主:

    没有,其他都挺好的,就是杂油多了点

网友(2020-09-07):
杂质,蒸发!可加qq聊747483951荣肯化工(上海)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