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数980TDA 螺纹

楼主(2010-08-24):
用G92车M12的螺纹……批量生产时会出现乱牙的情况……是什么原因?
跟刀尖的圆角大小阿有关系?
一般用多少转速?

网友:
用1000转以内,有可能主轴编码器有问题哟!!

网友A:
M12的螺纹小螺纹一般在1200-1400左右

网友(2011-03-11):
1200--1400有点快了吧,900以内差不多

网友:
是不是加减速段有问题啊,个人愚见

网友:
主轴编码器有问题

网友(2011-04-13):
编码器问题,或者编码器和主轴链接处有问题。

网友:
还没找到原因吗????????????????

网友:
可能是材料让刀出现的故障.....

网友:
想不通,咋有着情况?

网友:
应该是编码器出问题了。 我考虑转速在1000内就可以

网友:
估计是主轴编码器有问题,

网友(2011-07-05):
我那台有时也乱牙,学习了

网友:
看看主轴转速是不是波动很大。如果是。大多数是因为软连接出现了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同意这位仁兄的看法。。。。

网友(2011-08-25):
你检查下编码器和主轴的皮带是不是太松了?

网友:
我感觉乱扣主要问题在转速   检查一下主轴编码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M12的螺纹小螺纹一般在1200-1400左右

这个得看什么材料   感觉有点快

网友:
应该是编码器问题
900转转速很适合
楼主可以看看主轴启动时面板显示的转速是否在跳动
耶可先看下参数里面的线速是否与编码器的线速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