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加工第一个工件没问题,第二个就乱了!

楼主(2010-08-24):
我公司一台大连数控车床程序设置后加工第一个工件尺寸没问题,但从第二个工件就开始乱尺寸了,补偿尺寸有时也不行,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
小弟对数控知之甚少,请大师们指点一下!

网友:
所有刀位都不行吗?还是只是其中一把不行?故障是一下子就出来的还是慢慢出来的?坐标值偏移的多不多?一个月能跑多少?机械回零经常做吗?

网友:
希望楼主再说得详细点儿,怎么个乱法?

网友:
是不是坐标设定的问题啊!!

网友:
如果你能排除是机械问题,或者是系统问题的话,有可能是程序中换刀后刀尖补偿没有去掉,或换刀尖补偿方向,在第一件调试时有时候按复位可能会取消掉,再换刀加工,可能没问题,但正常加工后就会出问题,这只是一种可能。也有可能不对,供参考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否能详细介绍一下.....建议检查一下X和Z两个方向传动丝杠是否存在过大的轴向串动,主要检查一下轴承是否因磨损间隙过大

还有检查一下电机传动部件(联轴器或者同步带)看看联轴器是否松动,同步带上是否有杂物,假如是X向存在误差还要检查一下

中溜板燕尾导轨间隙值,滑动面是否有污物导致电机“掉步”

网友:
机床不行,换个机床吧。

网友:
x 向或Z向 的转动轴有 问题

网友:
所有刀位都不行吗?还是只是其中一把不行?故障是一下子就出来的还是慢慢出来的?,最好说仔细些

网友:
新手路过,期待高手、、、、、、、、

网友:
x 向或Z向 的转动轴有是否有轴向间隙过大,轴连器是否松动或有间隙等。

网友:
能把问题说明白一点吗?

网友:
有可能是滚动轴承有问题,你换一个试试

网友:
原因太多,能不能楼主说得详细点——

网友(2010-09-24):
怎么个乱法? 尺寸偏大还是小? 还是大小不规律?

网友:
详细一点吧。也用可能切削力的影响啊

网友(2015-03-07):
可能是快速的参数与机床不匹配

网友:
这个问题是有好多原因的,不知道你机床精度和刀架有没问题,,还有就是什么样的刀具,,,,你要说明情况,这样我们才好帮你解答。。。

网友:
叙述比较模糊

网友:
如果是冷机启动,估计是丝杆热变位导致的,建议看看有没有热变位补偿功能,或者连续加工20到30个后再看尺寸的稳定性。

网友:
对各个轴检查下
看看是不是本身货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