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专业定作高压管的,有个问题一直解决不了

楼主(2010-08-24):
我是专业定作高压管的,有个问题一直解决不了。希望各位高手帮帮忙。我做的沟机破碎锤管在使用一段时间后在管头的皮子处就会渗液压油,不知是啥原因。管子用的是进口的,接头用的是国标45号钢的,压力14MP ,皮子压缩后为直径43。

网友:
这个我是来学习的,我这边的液压管压力是20Mpa,一般漏油和渗油的位置也是出现在压扣的位置,

网友:
建议查阅管接头配置的O型圈安装槽及加工工艺要求是否符合设计标准,如果O型圈安装槽不符合要求会导致O型圈损坏。

网友:
估计是缩管时将接头处高压胶管钢编层缩的变形,致其耐压与寿命变小变短.

网友:
说的是破碎锤上的机芯管吧,震动大所以比较容易渗油

网友:
这个问题倒是大家可以互相交流一下,毕竟现在国内做的还没有一家比较过关的( O; d6 n) C! {# X
听客户讲PARKER的就不会这样,我的Q是42729439

网友:
破碎锤冲击大,频率高,一般是疲劳损坏或是接头跟部有有害接触

网友:
破碎锤冲击大,冲击时的冲击力有可能就不止14MPA了。 建议在破碎锤工作时接一支测压管和一个压力表看一看实际压力是多少?物理学中自由落体接触地面时的重量要远远大于物体本身的重量。

网友:
调整压缩量,检查压模,压缩不足,或者模具的问题都可能造成这种情况

网友:
管头处是否受挤压,摩擦造成外皮受损,长期用时管路中的高压油就会渗漏。

网友(2010-10-02):
接头热处理不过关吧!!!高压下产生了屈服。

网友:
PARKER的是很好 但你的好像是脉冲式的渗漏 瞬间产生的压力叠加后会产生被压 所以压力总和会超过预设压力值 管头就会承受不了 建议加大管头的承压系数 或加以蓄能器缓冲被压

网友:
管头的皮子处就会渗液压油----把管接头处用固定夹固定住,减少震动引起的磨损

网友:
建议查阅管接头配置的O型圈安装槽及加工工艺要求是否符合设计标准,如果O型圈安装槽不符合要求会导致O型圈损 ...
引用 网友A:

这个所答非所问怎么还能得分?

网友:
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软管接头处
国外的软管是不剥胶的 尤其是PARKER的  国内的软管是剥胶的 剥胶的大小 扣压量的偏差影响 软管套筒内部的牙 扣到软管钢丝的远近  扣压量不到 压力油从那里渗漏  扣压量大了  钢丝工作一段时间后 就断了 压力油也会出来

网友:
回复 网友B:

    您说的自由落体是什么情况,可以具体说下么?

网友:
我们公司用的就是PARKER。一直没出现泄漏的情况

网友:
怎么解决的
怎么就成了传说中的TJ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麻烦说说处理的办法,具体点最好把操作的过程介绍的细点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不要听谁说什么,Parker的胶管都出什么问题是你没听说过?能笑死人。
 现在很多厂家用它的胶管,也都是他提供材料,厂家或派克的授权代理现场压。没什么特殊的。

网友:
不断地震动导致管子的扣压部位不断的受力冲击,疲劳性的振动,而目前使用的是扣压式的管路,扣压的位置在反复的振动下,导致原有的扣压尺寸发生变化(扣压的力发生变化),所以会产生渗油。

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工程机械的Hose会渗油。

以上的情况是渗油,而不是漏油。请注意一下。

我对管路漏油做过一定研究,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一起探讨。
Tel:15269568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