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载变大点变频器就报警停机,有什么办法解决?

楼主(2010-08-25):
变频器驱动三相电机运转,负载变大点变频器就报警停机,有什么办法解决

网友:
1:变频器扭矩设定加大
2;用钳形电流表测量马达电流,超出额定值就要换马达和变频器。

网友:
支持2楼建议

网友:
如果设备比较贵的话
建议改用伺服马达
 扭力大 还支持三倍过载 控制也比较方便
要是需要伺服可以联系我 QQ327488338 电话137604937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