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螺纹钢管是如何加工的?

楼主(2010-08-25):
各位大侠,最近下车间的时候,发现公司在用一种内螺纹钢管,感觉很好奇,不知道钢管内壁螺纹是怎么加工的,从网上找了很多次,都没有找到相关的工艺流程。不知论坛的大侠有没有这方面了解的,帮忙解释一下,钢管内螺纹是如果产生的。不胜感激!!!!

网友:
大的应该可以用车, 小的直接用攻牙就可以了、、、、

网友:
能把照片发上来看看吗?

网友:
感觉一般的丝锥攻丝不行。因为管道不是大块工件,壁薄,攻丝的话可能有误差。而且管道连接一般需要较高的密封性能,所以个人觉得攻丝可能有点问题。
配合精度要求高的话应该是用螺纹铣。

网友:
估计他说的是螺纹钢管,模具挤压出来的

网友:
是几米长的钢管吗、那可能是挤压或拉出来的吧

网友:
发展的机械
有了许多的专门机器
好多不要说看见了
听都没听过!!!

网友(2013-12-24):
求购:加工内螺纹无缝管机械设备  13752138966 白

网友:
唉估计又是个膛线迷来的但愿我猜错了。长管内螺纹一般采用车和旋压的方式加工出来的。钢管内螺纹和膛线差别太大了,内螺纹不需要很高的精度,另外由于螺旋度非常大,使用旋压等就能轻松加工出来。膛线精度要求比内螺纹高了数十倍,另外由于螺旋度太小,几乎接近直线加工,旋压工艺无法胜任。

网友(2015-03-20):
内螺纹 是用模具在拔机上冷拔出来的,QQ:1783809702   电话:13752138966 白涛

网友(点评):
有没有照片看看,最大长度,最小螺纹,Tr?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