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93T12AZZMC3EP4D8SL 麻烦各位前辈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2010-08-25):
昨天朋友问我一个NSK的轴承 型号是693T12AZZMC3EP4D8SL ,看了好几遍也没看懂这是这么意思,今天又找了一天也没找到,看着朋友着急的样子,我也特别想帮她找到这个型号的轴承,但是水平有限,只好来社区向大家请教一下,请各位前辈帮忙分析一下,具体的代号的意思,因为朋友说这是她们的技术告诉她的,感觉社区这么多设计师&技术师,希望大家团结的力量能帮到她们,好像是急着用。。。

我先在此谢谢大家了O(∩_∩)O~

网友:
看你头像,是做轴承贸易的?
693本身就是微型球轴承,就是比较少见的型号。要参考NSK 的 126 型录,我手头没有。
NSK轴承型号系统很麻烦,你最好问NSK办事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啊 呵呵

网友(2010-09-28):
懒得详细查了,大概是
693 --- 3MM X 8MM X 3MM 单列深沟球
T12 --- 塑料保持架; ZZ --- 双面防尘盖; MC3 -- 游隙在标准上差带; E-- 低噪音
P4 --- JIS 4级精度; D8SL--- 这通常是按客户要求具体定制的在加上要求的润滑。
这种轴承一般是仪器仪表的精密应用,会有些特殊的定制特征,要弄清楚只能找NSK了。

网友:
693 T12 A ZZ MC3 E P4 D8SL
深沟球轴承693  A内部设计与标准不同的轴承 T12合成树脂弹性保持架 ZZ 两面带钢板防尘盖 MC3小型、微型球轴承径向游隙  E 套圈上有切口或油孔  P4 JIS 4级精度  D8SL查不到

网友:
呵呵,有点意思,3毫米内径,8毫米外径的轴承圈上开油槽或油孔?
麻烦楼主确认一下,知识的更细速度真快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