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太长,可否用别的驱动去代替?

楼主(2010-08-25):
线轨上的前端是一个机械手,靠后面的短形气缸驱动。在机械手夹持住物件后需要一个向后拔70-100MM的动作。(行程可调的)
我现在想用下方的可调气缸去带动。但是嫌它太长了,超出了机器的外围。可否用步进去代替????这样还可以在触摸屏上调节行程。如果用步进要用什么样的机构去实现呢(注,拔的力度需要50KGF。)????

网友:
看调整的频率了,频率高就用电机,频率底就用气缸。

网友:
如果定位精度不太高,同步带﹑齿条可以考虑!

网友:
这个不难实现!
步进可以完成,但要结合你的实际情况。具体方案:步进+同步带+传感器
如果步进不能完全满足需要,考虑用伺服,这样最完美。呵呵!
相比之下,用长行程的气缸成本太高了!再加上可调行程,就更高了!!
仔细看过,发现你的短行程气缸的结构不太好,悬臂太长!

网友:
同步带+步进电机
齿轮齿条+步进电机

楼主:
回复 网友A:

    频率在每分钟六次左右。

楼主:
回复 网友B:

   应当是伺服的成本最高了吧,行程可调的气缸也才几百块钱。

楼主:
如果拔的力度需要50KGf,选用步进电机时用同步带好还是齿轮齿条好呢。步进需要多大的功率?

楼主:
回复 网友B:

    短行程气缸悬壁太长的确是个问题,你说到点子上了。太长会造成重力下垂。不过我前面加了一个35MM的直线轴承。起支撑作用。不知可行不?

网友:
不是还有这种残品吗,提高很多个档次了哦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种高级货太贵了,我的精度要求不高。

网友:
兄弟,有国产的啊,便宜的很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这套模组加马达,加起来不少钱了,我想控制在八百块以内。

网友:
同步带﹑齿条可以考虑,导轨精度就高多了

楼主:
要求带动后退的速度在1s/100MM, 50kgf,起动转矩会不会很大。

网友:
丝杠螺母............................

网友:
一般用螺杆加导轨。Tr20的可以达到200kg.因你要的频率较高,减速马达功率不可太低,约1.1kw.

网友:
实现这样功能的结构太多了,齿轮齿条,皮带,凸轮,曲柄摇杆。。。。。。。

楼主:
请教,如果用步进的话,拉动50KGF的力,需要多大的,成本大概多少????????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国产的有哪几个厂家,什么价位?

网友:
你可以买二手的啊,
或者你自己做的平台,买国产步近,绝对能控制在1000块以内。
你到阿里巴巴找找啊

楼主:
不错不错,真的这么便宜啊,想都不敢想。

网友:
兄弟,电动推杆。上网看看

楼主:
你说的是直线马达吧,会不会很贵?

网友:
可以考虑伸缩气缸吧,前端加导向支承即可

网友:
不是还有这种残品吗,提高很多个档次了哦
引用 网友C:

这样的“残品”会要很多很多的RMB哦
这么便宜,不敢相信

网友:
齿轮齿条很难达到这个力,要到50公斤你就考虑什么东西带滚珠丝杠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晕。这东西,新的要三四千,还不是一线的(以前买thk的一支1万多)。怎么敢用。。。。。。

网友:
兄弟,可以代替的产品很多,你应该先估算一下,再排除,幸亏您不是我公司的,要不我要气死了。
下面都是我自己估算的。只做参考。

直线运动的产品多啊

网友:
支持一下楼主,楼主辛苦了,谢谢!拿积分,闪了!

网友:
真是长见识了,谢谢分享啊

网友:
可以用丝杠螺母啊,可以实现的啊

网友:
同意楼上的,气缸+位移传感器是最佳组合

网友:
蜗轮蜗杆也行啊 或者用直线导轨,

网友:
呵呵,不是很懂~~望高手指教

网友:
气动滑台成本太高吧,要想空间小,我觉得在你这里还是用齿轮齿条好加电机好

网友:
夹子怎么不用气爪?结构简单紧凑。
向后拉,如果是两个位置,可以用气缸,搞个挡块调节距离。(省钱,电气也简单)

网友:
你可以买二手的啊,
或者你自己做的平台,买国产步近,绝对能控制在1000块以内。
你到阿里巴巴找找啊
引用 网友C:

    真有这么便宜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兄弟你为什么不去了解一下行情呢?不要笔门造车好不好

网友:
都很好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短气缸连接可以采用球接的,这样就可以不考虑悬臂的问题,到时气缸只受轴向力,而不受径向力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考虑到空间的问题,你可以固定电机,电机上带齿轮,齿条固定在滑板上,电机后端加旋转编码器。
    采用丝杠螺母的话,速度比较慢,如果经常运动的话,磨损很快。
    以上,所以要综合考虑功能要求,结构等各方面的问题,然后再做最终的方案。

网友:
应当是伺服的成本最高了

网友:
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做权衡,既要办了事,还要注意别浪费,才是明智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种叫电缸的,和气缸相似只是用电,比较好,就是价格高。

网友:
齿轮齿条+电机会比气缸小很多吗?看楼主用的是标准缸,为何不试试双轴缸呢,薄很多的啊,50KG力不大啊

网友:
10#楼成本太高了吧,自己画个伺服+皮带,步进的容易失步

网友:
回复 网友C:

  无杆气缸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如果嫌贵就自制一个气缸

网友:
直线导轨轴承。。。。。

网友:
现在市场上有电机轴为丝杆的,如果精度不高,速度要求不高的话,可以考虑!好点的是海顿电机,差点的到处找找!

网友:
带导轨的无杆气缸,两端带调节的,可以考虑。

网友:
杠杆原理。。。。。。。。。。。。

网友(2010-09-26):
回复 楼主:

    德国电杆KUHNKE,或者无杆气缸都可以实现。

网友:
国产模组好便宜, hiwin的都5q多

网友:
回复 楼主:

八百之内就不好办了,一条1m的丝杠也得千元左右。

网友:
你应该考虑用气缸的,安装方便,成本也比电机低,也是可达到你的使用要求的。

网友:
用无杆气缸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2010-10-31):
直线电机

网友:
同步带加步进电机
或者齿轮加步进电机

网友:
无杆气缸应该没问题吧 以前用过

网友:
无杆缸要是还太长的话,再去考虑其他的吧

网友(2012-05-15):
用磁耦无杆气缸很合适

网友:
机械手上面的大汽缸在工作过程当中,会不会由于机械手本身的重心问题导致旋转呢?

网友E:
可以用丝杠。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以用丝杠。

成本低: 短气缸行程S+齿轮+2齿条,实现行程2S位置,用气缸推动齿轮,齿轮需自由旋转,夹在两齿条之间。阻挡可调.

网友:
听说过有种玩意叫无杆气缸的吗?但50KG的力我想气缸还是不行,就用电动缸。

网友:
丝杆螺母+步进电机行不

网友:
就用气缸就行啊,。。

网友:
换另一种气缸试试

网友:
无感=杆汽缸也贵啊  2千多原装货

网友:
精度不太高吧,就用齿条或电机来实现

网友:
步进或者伺服加同步带是可以的,个人感觉用带挡点的滑轨气缸应该也可以吧?问题是要调整挡点螺丝的空间足够,不然不好调节。

网友(2019-01-04):
不调行程的话,无杆气缸可以不用伸出来。

网友:
用步进干啥,有多位置的需求?搞个机械结合式无杆缸连线规都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