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孔如何加工

楼主(2010-08-25):
要加工理论上的方孔,该怎么加工啊。是盲孔哦

网友:
方孔不通,只能用电火花加工或冷冲压的方法,电火花加工比较贵,冲压的方法需要量,才会便宜。不知道楼主为什么要加工方孔呢,不多用还麻烦啊。

楼主:
方孔不通,只能用电火花加工或冷冲压的方法,电火花加工比较贵,冲压的方法需要量,才会便宜。不知道楼主为 ...
引用 网友A:

    个人设计中的一个分解元素,想请教大家的看法。

网友:
我们这一般都是电火花加工的!

网友:
现在有方孔钻头 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即便是盲孔也没问题

楼主:
现在有方孔钻头 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即便是盲孔也没问题
引用 网友B:

    方孔钻头是什么样的,钻头不是靠回转运动钻孔的吗,方孔怎么钻,所谓的方孔钻是咋样的啊?

网友:
加工方孔。。你要方到什么样子啊?方角R要小于多少啊。。。要是通孔就用线切割了,还是个盲孔。。。设计的真是出难题。。。方孔钻头没听过。。。我首先第一个想到的插床可以不。。。我不了解插床的哈。。。先用铣床去除主要的切削余量。。。再想办法

网友:
回复 网友C:

    首先感觉插床行不通,要是R足够的话铣床应该可以吧

网友(2010-11-20):
用电火花。。。。。。。。。。。。

网友:
镗圆后,钳工用扁铲剃出方,
谢谢!

网友:
为什么不铣呢
铣刀铣出来也可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老兄
能把你说的那个方钻贴个图出来吗
好想见识哈
方便以后的工作嘛

网友:
社区里见过有人发过地址是方孔钻...

网友:
我认为只需在不影响使用的情况下,先在各交点处打个孔比如说2——3的钻头,再用铣刀铣方就可以了,谢谢

网友:
多大多深的方孔呀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网友:
老资料上见过钻方孔的方法,但很近似,不是标准的方孔。用等距射线原理可在车床上加工,但要做等距射线靠模。曾给客户做过300件尼龙内六方沉头。如果一两件,建议用钳工方法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