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衬套的防锈处理

楼主(2010-08-25):
各位,请教一个衬套表面防锈处理的问题:非常感谢大家!

    衬套由内向外:内钢筒,橡胶套,外钢筒
    目前衬套装配后,有约2mm长的部分外露在空气中,久之后锈蚀严重。
    请问:如何表面处理才能提高耐蚀性?

    感谢关注!

网友:
与防护时间、工作状态有关,钢与非金属接触易生锈。
镀下锌可能好点,给个参考:
Fe/Ep·Zn15~20c2C
注意,套较长的话内表面镀不上

楼主:
谢谢冷水黄金!

网友(2010-12-21):
镀锌  后 钝化处理下
如果还想比你 里面的东西还耐腐蚀
可以镀锌镍 加钝化
1000H 小时 白锈不成问题

网友:
又长知识了。。。。。。。。。。。。。。。。

网友(2011-07-05):
最好镀电镀光镍

网友(2017-07-31):
我们这直接油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