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泳漆前处理,有些问题很难解决---请教

楼主(2010-08-25):
我厂有电泳漆,但是有些问题很难解决,所以请教下大侠们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首先是除油工艺,说句实话真的不是很满意,一些零件我们必须要用人工手洗才能将油除调,请问那位大侠有好的意见帮提一下。
其次是,焊接部位很难泳上,喷粉也很难喷上,请问大侠们,焊接的部位我们应该怎么样处理。

网友:
可以试试以下方法

可以采用除油除锈钝化剂涂刷、浸泡的方法。
延长脱脂时间。
适当降低电泳电压

楼主:
谢谢怪怪兄,但是除油除锈钝化剂涂刷?这是一种刷子还是将这些东西刷上去?降低电压反而容易吸上去吗?不是增加电压咯?

楼主:
:dizzy::dizzy::dizzy::dizzy::dizzy::dizzy::dizzy::dizzy::dizzy::dizzy::dizzy::dizzy::dizzy::dizzy::dizzy::dizzy::dizzy:

网友:
还是除油问题,先要了解是什么类型的油,在去除很方便

网友:
喷丸或喷砂,效果可能好点

网友:
超声波清洗加3价铬钝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