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杆两孔平行度问题---请教

楼主(2010-08-25):
对于摩托车连杆的加工不知道有什么先进的工艺,我公司现在用的工艺陈旧,存在连杆两孔平行度差,需要校正来解决,不知道有没有哪位高人帮忙解决一下,有好的建议给讲一讲,多谢!

网友:
互为基准加工加工的吗?

网友:
做个专机,两根杆一起搞,关键是夹具,要保证没有变形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由于设备原因,我们现在只能单孔加工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可以这样讲

网友:
底面基准搞好一点,装夹时擦干净,夹紧点、力尽可能一致。还不行,检查设备

网友:
用夹具作基准,加工一个孔后不拆卸再加工第二个孔。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具体一点可以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夹紧点、力怎样才能一致?

网友:
7楼办法可行,凡有形位公差要求的零件,大多是不允许二次装夹,和对二次装夹的夹具有要求的,对这种双孔有平行度要求的零件,可做一个简单的夹具,夹具分两部分,上部是夹具,夹具的上边夹持要加工的零件,下边是长方形的两边伸出10mm边的滑板,下部是底板,底板的长度是滑板的长度是+被加工零件两孔的长度+5(精调整的间隙)。底板前后边是T型槽结构,滑板能在里面滑动,并能被槽板上的压紧螺钉固定。底板两边有挡板,挡板中间有一螺栓,可为滑板精确定位。此夹具结构简单,使用简便,性能可靠,是加工两位置孔的常用夹具。使用方法是,滑板推到一边,钻头对正要加工的孔位,用压板固定底板,第一个孔加工完毕后,推移夹具,到另一边,钻头对准加工位置,调好定位螺栓,用底板上的压紧螺栓,压紧滑板。这时夹具就算调整好了,可以批量加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样的话,效率是不是不高啊,两孔之间滑动太麻烦啊!而且我们想做磨孔的啊!

网友:
以前是金刚镗专机,产品不好换装,现在用加工中心一次装夹换刀镗两孔

楼主:
回复 网友F:

    硬度HRC60+用镗可以吗?

网友:
想要平行度精确,就一次装夹搞定才行。就看你怎样做夹具了

网友:
回复 网友G:

    连杆不太可能这么高硬度易断 一般另镶轴瓦 轴瓦可以做到HRC=60

网友:
若真有如此高硬度的轴瓦装配后镗孔,恐怕要陶瓷刀片了吧。你说的这么高硬度我还是第一次见,一般轴瓦材料为铝铜合金,也不致有60多度吧

网友:
回复 网友F:

   轴瓦是连杆加工后装配进去的 铝铜合金轴瓦只保护轴用的 如果轴是滾针之类的呢 铝铜合金就不合适了

楼主:
回复 网友H:

    摩托车的没轴瓦,就这么高,杆部30~45HRC

网友:
做个多孔钻专机,两孔一起搞,夹具不能保证精度,只有用设备保证

网友(2010-09-25):
以第一个孔为基准加工第二个孔

网友(2011-03-20):
摩托车连杆大头渗碳淬火HRC58-64,连杆小头只是调质硬度

网友:
用夹具,一次装甲加工

网友:
愚见,还是基准没确定好

网友(2011-11-16):
看看我的设备、专门用于加工连杆孔径的专用镗床、最大加工连杆孔径170mm   连杆中心距最大420mm

联系信息:
联系人:潘凯     QQ:271583700
网址:www.jic35.cn/st3567       手机:13474243830

网友:
发动机再制造机床专营、本公司专业生产、制造、销售、各类发动机再制造、维修设备、主要设备有:镗缸机、缸体轴瓦镗床、连杆镗床、善能气门座镗床、气门绞刀、制动鼓盘切削机、缸体缸盖平面磨铣床、哈尔滨气门绞刀、联系人:潘凯 电话:13474243830  QQ:271583700  网址:www.jic35.cn/st3567

网友:
先加工一个孔就以先加工的孔为基准然后再加工另外一个,悬空位置可加等高或做专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