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不能转动---请教

楼主(2010-08-25):
这台机启动时步进电机抖动还发出卡卡的声音…也不能转动

网友:
什么牌子的,能否具体点,有一个原因就是驱动器的驱动能力不足,找厂家改下即可。

网友:
输入的频率太高,应该是失步了!

网友:
这样很难分析原因的,都只是猜测而已

网友:
可能是接线短路或断路

网友:
呵呵,接错线了,我也搞过啊,呵呵

网友:
相序弄错了吧?或者是启动频率太高。

网友:
缺相的可能性较大,查一下进线端的电压是不是3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