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设计个升降平台 太复杂了 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0-08-25):
想做个移动式的升降平台,在隧道里面作业,升降平台下面铺轨道。要求平台面积为6米x5.5米,降下来时升降平台高度不得超过0.5米,且升降平台要有6米的行程。平台载重要求为6吨多,无论平台降下来或者升上去时都要求能够过车。若要达到上述要求,采用什么工作原理最适合呢?且如何保证同步。 求高手指教~!!

网友:
这是非常简单的机构设计问题,看不出你说的‘太复杂’在何处?
你可以用叉剪里面套叉剪的办法,使内叉剪嵌入到外叉剪里面,缩回去,把刚度分别算好了,使横向摆动小于你的要求就可以了,负载比较小,车轮也不必选很大的,轮压够了就可以了,

我估计,你大约得玩两天,从明天开始,到周五下班就玩好了,别着急,哈,也许用不了两天,

楼主:
回复 网友A:

    2楼的高手能详细解释下叉剪里面套叉剪吗  这样下面能过的了车吗?小弟谢谢了

网友:
6米X5米载重六吨的剪叉平台。设计时注意一点,一开始不能用倾斜发顶伸要直接往上顶,过一段距离后要剪叉升降,原先做过一个举升2顿的,一开始顶伸时,顶一下,然后像弹簧一样把整个平台往上弹。整个一个超级大弹簧。但是只要过了那个死点后就会上下下降的很平稳。不够你这个0.5米高度尺寸有点吃紧呀。当时整个剪叉臂宽度有180cm立起支撑的,刚度很高了,还那么弹到现在都还郁闷呢。

网友:
要求太苛刻了,平台降下来时升降平台高度不得超0.5M是很难保障.
很难实现,可先做一下机动图,油缸角度太小不容易顶起

网友:
最低0.5米,行程6米
起重6吨,升起时低下过车
平台的稳定性比较难做到,油缸行程也不短
设计起来够费劲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参照汽车维修升降台改良。

网友(2010-11-12):
这是个比较简单的液压机械设计系统

网友(2011-06-14):
不少人说简单吗?不知道这个0.5米得起始高度和6米得起升后的高度你们怎么做出来啊!?
平台载重6吨多,剪叉的强度要保证   又要保证起始高度,同时液压油缸起始的角度肯定比较小   怎么起升啊???

网友:
加几个辅助油缸就可以了,很简单的一个事情

网友(2012-08-28):
升降动作由液压驱动剪式臂完成可以接受吗?

网友:
采用伸缩油缸行不

网友:
净光说简单,要求这么多,真正做下为我看不怎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