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测绘齿轮呢??

楼主(2010-08-25):
怎么样测绘齿轮呢??

网友:
测绘齿顶圆,齿数中心距,根据公式计算就可以了 不过你得把另一个与之啮合的齿轮数据也拿过来

网友:
必须要找出配对齿轮   齿轮最重要的是模数

网友(2010-09-25):
算出齿数,测出齿顶圆,一般h*a=1,c*=0.25,其它数据就可以根据公式全算出来了

网友:
先 测出齿顶圆,然后输出齿数,再算出模数和其它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