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装配体螺纹线不显示!!!

楼主(2010-08-25):
为何我的2010装配体的螺纹装饰线无法显示,已经设置成高品质螺纹线并在选项中也进行了相应的设置,但还是显示不出螺纹装饰线!!!、

网友:
螺纹装饰线显示来做什么啊

网友:
我郁闷的是经常自己显示出来,楼主正好相反。呵呵。

网友:
我也遇到这问题!!!!!

网友:
自定义-- 显示隐藏部分!!!

楼主(2010-11-14):
三个月了,我终于在帮助中找到了答案,原来是装饰螺纹线及标注是要模型项目中输入,希望这贴子对有同样问题的网友有帮助

网友(2011-08-03):
nice 我来晚了 你自己解决了

网友:
  楼上的高手,请教下,我还不知道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个月了,我终于在帮助中找到了答案,原来是装饰螺纹线及标注是要模型项目中输入,希望这贴子对有同样问题 ...

楼主是这个状态吗?你可以右键单击孔螺纹线,会出现显示和隐藏。从而控制螺纹线的显示。

网友:
你这个是看工程图的。楼主的是装配体的,呵呵。
但的确有装配体显示ok但工程图不显示螺纹线的,碰到过。你这个是正解。

网友(2011-10-12):
设置树的注解中  勾上装饰螺纹线

网友(2011-12-04):
在选项和视图里做相关设置即可,只要是看起来比较形象,

网友:
设置树的注解中  勾上装饰螺纹线
再看看 视图 里面的 隐藏所有类型

网友:
我设计树上设置好了,经常会时有时无,不知是软件问题还是系统问题

网友(2012-02-20):
在装配体工程图中能显示也可以不显示,但是显示的时候不是按照国标的来显示的。

网友:
插入-注解-装饰螺纹线。或者在你做的那和螺纹线侧边的工具栏里貌似有显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