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CrMoAl渗氮后硬度可否在HRC55-60以内?

楼主(2010-08-25):
RT,有一只磨床主轴零件需要进行渗氮,材料采用38CrMoAl.现在主要是担心渗氮后硬度太高会导致氮化层过脆,想把硬度控制在
HRC55-60以内,可否实现??

网友:
38CrMoAl渗氮后硬度1100-1200HV(相当67-72HRC)

可否在HRC55-60以内?
建议:
提高调质的回火温度
提高渗氮温度

楼主:
其实主要不是担心硬度过高,而是担心渗氮层太脆而崩裂

网友(点评):
热处理要好,通常观点是调质质量越高、材料组织越均匀、越细,渗氮效果就越好

网友:
降低基体硬度,可以使得N化层的硬度相应的降低。

网友:
降低基体硬度,可以使得N化层的硬度相应的降低。
引用 网友A:

    那是普通做法。
据书上看来,不能硬也不能软,最好得到均匀、大小合适、高纯度的索氏体

网友(2011-05-08):
  抗拉强度 σb (MPa):≥980(100)   屈服强度 σs (MPa):≥835(85)   伸长率 δ5 (%):≥14   断面收缩率 ψ (%):≥50   冲击功 Akv (J):≥71   冲击韧性值 αkv (J/cm2):≥88(9)   硬度 :≤229HB   试样尺寸:试样毛坯尺寸为30mm

网友:
脆性大的原因是表层出现相ξ(Fe2N),注意500~570左右保温

网友:
不行就使用40Cr材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