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中一些加工参数的疑问---请教

楼主(2010-08-25):
在编程时用一些刀片刀时,根据不同的切削深度,不同的切削宽度,每转进给会有所不同,但是现在自己都是根据自己以往的经验来编的。

这几天看了下三特维克刀具样本里的计算切削参数的方法,就有点疑问了。它里面的参数都没有讲如何确定切削深度的,只有切削宽度,和每转进给的计算法,找不到切削深度和切削宽度,转速,进给的关系。

我说下自己在用三特R390刀具吧,直径是18R0.8的刀具,刀片槽型PM的,在大切深,小切宽的精加工情况下,我一般给转速1800,进给420MM/MIN。
在小切深,大切宽的情况下,转速也是1800,下刀0.5MM,进给2300MM/MIN。

但是如果我下刀2MM,3MM,4MM,或者5MM,大切宽情况下,要怎么给参数呢???

不知道各位大侠是怎么确定的。有没有这方面的公式呢,特别是 切削深度的公式。。。

网友:
这是有个比例因子的,
发个附件,山高的样本

网友:
个人认为 吃刀量和切削速度,进给量没有直接关系。

网友:
切削三要素很重要。。。
纯属个人意见。。。。呵呵!

楼主:
吃刀量肯定有关系,如果18的刀,吃2MM,进给2000,转速2000,刀一般就报废了。
前几天就遇到这样的事,自己输错下刀深度、、、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资料,下了看看

网友:
三者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最好是根据相应的算法计算出来,当然有经验更好。

楼主:
你这不是说的废话啊,我就是在问这三者的联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