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材质的砂轮?粒度多少?

楼主(2010-08-25):
朋友们,能传些磨床方面的资料给我吗?我非常感谢
顺便请教一个问题:外圆磨铸铁HT250(HB180-230),光洁度为0.2-0.6,请问用什么材质的砂轮?粒度多少?

网友:
建议你用GC试试,粒度80。另外推荐给你一个磨削技术专业论坛
呵呵,我发不了没权限。你直接百度吧

网友:
要分粗精磨,铸铁材料很粘砂轮,80粒的砂轮很快就磨不动
粗磨用46粒的WA,剩几丝余量,再用80粒或120粒WA精磨到尺寸。

网友:
我是干数控车的,不懂进来学习哈哈

网友A:
就是绿碳,粒度100以上。
冷却扬程要大,冲掉磨屑。
效率很高的,冰箱压缩机的曲轴,就有这样材质的。50丝的磨量,12秒干完,光洁度在0.2以下。
机床刚性要好,如果有钱,可用CBN的机床做。普通砂轮,就是绿碳靠谱。

网友:
冰箱压缩机曲轴用灰铁?这也行?

网友:
是球铁。更难磨的。普通砂轮,非绿碳不可。

楼主:
螺旋线兄弟,50丝余量工作台往复几次?
我查过资料,好像只有黑炭化硅(代号C)适合磨铸铁呀!

网友:
要求有点高哦,最好找专门的砂轮厂家,我们一般是越硬的东西越磨得光.

网友:
和螺旋线的意见一样·普通砂轮还是绿色碳化硅的磨铸铁好用

网友:
GC36或者GC46 可以试用一下,看看效果再调整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切入磨,12秒搞定。慢了就不挣钱了。一个压缩机才多点钱啊,必须靠量挣钱。
假如是纵磨,砂轮可以粗点,比如60,80的。
我说的是球铁,就是绿碳,专业厂都这么用。

网友:
对了。的确有抖动,为了上光洁度。和纵磨有点区别,液压工作台估计够呛,频率太高了。
抖动行程是50丝到1毫米,速度400到800。
说回来,俺主管这种磨床,所以细节很清楚。

网友:
绿色碳化硅,硬度K,粒度80,线速度50m/s.我们这的余量是20丝

网友(2015-07-21):
引用 网友A:
就是绿碳,粒度100以上。
冷却扬程要大,冲掉磨屑。
效率很高的,冰箱压缩机的曲轴,就有这样材质的。50丝 ...

哈哈,说得一步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