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mm不锈钢折弯后内边和外边的R角一般多大

楼主(2010-08-26):
请问3mm不锈钢折弯后内边和外边的R角一般多大,谢谢!

网友:
都是3吧·~
以前用过autodesk inventor  画图。
板材直接折折的。

楼主:
内边和外边不一样把,自己感觉的,

网友:
一般折弯内圆角接近料厚,如无特殊要求,3mm板内圆角R3,外圆角R6。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内外不可能一样的,外面的要加上厚度。

网友:
对于昨天错误的回答表示歉意。具体的公式,我也没找到,如果以前折弯这块学到过,那就是我忘了。
但在实际生产过程中,只要会长度计算就可以了,圆角半径不必考虑吧。
废话不多说。 长度是按中径计算的话,那假设理论半径就是3吧,外径R就算是6,内径R肯定小于1.7。
实际生产过程中,折弯后半径可能还跟折弯时刀有关系。这些事不确定因素。
谁有正确答案,在下在这边同时学习了。。。

网友:
这个还要看折弯模具吧,但外面肯定要比内里大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