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标注正确吗?

楼主(2010-08-26):
昨天为了标注滚花,在网上和书上查了个来回也没有找到滚花的详细标注标准,更没有滚花的尺寸表,今天参考仅有的课本标注了滚花,还请高手指正!!

网友:
滚花 GB/T 6403.3-2008
GB/T 6403的本部分规定了一般用途的圆柱表面滚花型式和尺寸。
本标准适用于一般用途的圆柱表面滚花。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第二册上面的结构要素中有关于滚花的具体标注

楼主:
哦!谢谢楼上的回答!我只是想知道我那样的标注正确不?

网友:
标注有问题,需说明1.0是节距p还是模数m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 第二章零件结构设计工艺性里面有。应该标注 网纹m=1.0GB6403.3-1986
不过滚花的标准模数里面没有1.0   只有0.2 0.3 0.4 0.5。而且网纹滚花的角度是30度 你的好像是45度

网友:
看图感觉是非金属零件的刨面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