氮化处理后形成的氮化膜厚度大概是多少?

楼主(2010-08-26):
有没有大虾能告诉我,氮化处理后形成的氮化膜厚度大概是多少,比如一个轴件氮化后,其直径大约增加多少?

网友:
大概增加几个微米。。。。。

网友(2010-11-04):
概念错误,氮化产生的不是膜,叫氮化层,由化合物层和扩散层组成。

网友:
变形情况,外径尺寸上不大于0.01毫米,内径尺寸上不小于0.01毫米

网友:
氮层深度与渗氮时间和方法以及基体材料相关,一般可以到0.8-1.2mm

网友:
我们公司的产品经过氮化后尺寸偏差相当多的比例。我们公司是做汽配的,零件尺寸精度要求比较高,氮化后都是全检来控制外径尺寸的,请问社区内的朋友们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来控制氮化质量呢?
氮化后能进行磨床加工吗?
期待您的回复!
谢谢!

网友(点评):
氮化层必须够磨削余量就可以

网友(2011-07-15):
就是 所谓的化学涂层么,,是这个意思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氮化后,可以磨加工,但余量不能太大,一般氮化深度是根据氮化时间来看的,氮化炉开一次一般就是三天.深度0.3左右.

网友:
回复 网友A:

精度要求高的零件氮化后都要进行磨削加工,余量控制在0.2MMM内

网友:
       零件氮化后,因变形小,氮层有效硬度的深度比较浅(氮层底部硬度逐渐小),一般不再磨加工。对于精度要求高的回转支撑面可以磨,通常磨量控制在0.02左右(恰好去除白硬层)。

网友:
一般氮化后都不需要加工,氮化在金属层形成的是化合物层 ,不是附着在金属表面的,而是渗入金属里边的,氮化变形视工件形状而定,一般是涨大,

网友(2015-06-10):
氮化后,再电镀为什么,附着力不好?

网友:
氮化后怎么电镀处理?

网友:
机械手册是一般的渗氮层大约在0.6~0.7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