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比例阀

楼主(2010-08-26):
诸位高手,我们有个回路现在是用的普通换向阀,因为控制需要,先把该普通阀换成比例阀,请问如何选择?普通阀型号:4we10-j-3x/cg24-n9-k4/v

网友:
比例控制阀是个比较精密的部件,与其它的阀一样,只不过驱动方式不同,其利用电信号进行矢量控制。其选型时也关键考虑流量范围、工作压力范围、控制精度、控制电压及外部接口等几个参数

楼主:
图纸见附件。。。。,谢谢

网友(2010-11-12):
换向阀改成比例的吗?有这样的比例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