吊机上一个增压器,原来螺栓连接,现在损坏---求助

楼主(2010-08-26):
吊机上一个增压器,原来螺栓连接,现在损坏。目前螺栓无法取出,因此计划将螺栓切掉,然后将排气管与增压器直接焊接在一起,应急使用一两个月。请问要用什么焊条比较合适,如何焊接!该部位高温,材质不详,可能为铸钢。上图片,请教高人!

网友:
对焊条没有研究。搬个板凳坐等高人现身。

网友:
不锈钢焊条可以应付大部分场合。。。。。。

网友:
先把那个增压器弄红了,再用铸钢焊条焊,然后用黄沙保温就行了,要不然会裂掉(此高见,必彩纳)

网友:
铸钢最不好做了,焊了后里面的材质会改变,我亲身体会过,很不爽,焊过的地方会很硬,要是在坏的话,那就玩玩了,还是在螺栓上想办法吧,不然你把它下下来时你就后悔了,

网友:
同意楼上  最好还是螺栓连接

网友:
焊接时不行滴,启动烧红了再卸。

网友:
不知道这些大学对你有用吗!

楼主:
焊接时不行滴,启动烧红了再卸。
引用 网友A:

    烧红了也拧不下来了!

楼主:
不知道这些大学对你有用吗!
引用 网友B:

    谢谢前辈提供的资料!

楼主:
我的解决方案:
    没辙了,增压器有个备件。因此放弃原有增压器,将排气管法兰端补焊,上钻铣床,先铣平面再钻孔,然后螺栓联接,铣平面工作已经完成,明天钻孔安装。然后先用着,再购买一个排气管,出了问题再换。

网友:
不好焊,可以考虑做个夹具

楼主:
不好焊,可以考虑做个夹具
引用 网友C:

    呵呵,夹具也是比较难,空间受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