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平时的喷砂属不属于喷丸处理?

楼主(2010-08-26):
在钢结构焊接完后,要进行喷砂处理的,然后在喷底漆、喷设备漆,这里的喷砂属不属于喷丸处理的一种?

网友:
是的,喷砂跟喷丸抛丸都是属于同一类处理方式,

楼主:
回复 网友A:

    喷丸与喷砂都是使用高压风或压缩空气作动力,将其高速的吹出去冲击工件表面达到清理效果,但选择的介质不同,效果也不相同.
喷砂处理后,工件表面污物被清除掉,工件表面被微量破坏,表面积大幅增加,从而增加了工件与涂/镀层的结合强度.
  经过喷砂处理的工件表面为金属本色,但是由于表面为毛糙面,光线被折射掉,故没有金属光泽,为发暗表面.
  喷丸处理后,工件表面污物被清除掉,工件表面被微量而不被破坏,表面积有所增加.由于加工过程中,工件表面没有被破坏,加工时产生的多余能量就会引会工件基体的表面强化.

  经过喷砂处理的工件表面也为金属本色,但是由于表面为球状面,光线部分被折射掉,故工件加工为亚光效果.

这是我在网上找的资料 baidu

网友:
工艺处理方式一样,采用介质不必一样
喷丸实际上应该说是抛丸吧

网友:
为什么喷砂能破坏表面而喷丸不能破坏表面

网友:
铝板也可以做喷沙处理吧?

网友:
这儿有一篇文章,“焊接结构件表面处理车间投入使用”,就是讲喷丸的:
http://www.cteternal.com/InfoCon ... e-liebiaofenye.html
不是广告。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看图片效果和我们这里的喷砂效果是一样的啊。

“处理过的工件焊接内应力得到了有效的消除,彻底清除了工件表面的氧化锈,表面金属硬度明显提高,表面防锈漆的附着力明显增强。”

消除焊接内力。。。表面金属硬度提高。。。这是俩者的具体区别么?

网友:
喷丸和喷砂应该原理是一样的,目的也差不多吧就是介质不一样,感觉喷丸的力度可能会大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