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与轴公差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0-08-26):
轴承孔与轴/轴承外圈与轴承座,一般会选用哪种公差来配合呢?

网友:
H7/m6
H7/k6
比较常用

网友:
太宽泛了,什么轴承 什么工作情况。这些基本情况需要你提供。如果只问“轴承孔与轴/轴承外圈与轴承座,一般会选用哪种公差来配合呢”建议你重新学习一下《互换性与测量技术基础》这一类的教科书。里面关与轴承配合介绍的十分详细。希望大家以后不要再提这么宽泛的问题了。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上有,查一下

网友:
机械专业宗系太庞大了,学不完啊

网友(2010-11-08):
机械设计手册有啊
查一下

网友:
要看应用在什么设备上面啦。不同的设备,不同的旋转方式,不同的负载,不同的运行温度……都会影响到配合的选择,前面说的很对,可以看一看相关书籍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有啊

网友(2010-12-10):
我来上个图片你看

网友(2011-11-26):
那要看你设计的是什么机械,一般手册上可以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