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汽车排气管上面一般使用什么材料的垫片?

楼主(2010-08-26):
请问:汽车排气管上面一般使用什么材料的垫片?
我公司产品柴油机排气管出来接消声器的时候用到一块垫片,材料标的是FOA 790
请问这是什么材料?或者一般排气管垫片都用什么材料

网友:
不知道帮顶下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16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

网友:
常用的是石棉垫圈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16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

网友:
一般用石棉,外包紫铜,密封性可靠而且耐高温,不熔化,不破碎。现在这两种材料都不用了。

网友:
一般用石棉,外包紫铜,密封性可靠而且耐高温,不熔化,不破碎。现在这两种材料都不用了。
引用 网友A:

石棉含有至癌物质,不能再使用了
我也正在寻找新型的隔热材料,400度左右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指的是无石棉垫片吗?

网友(2010-10-14):
哪现在都用什么啊?
有更好的替代材料吗

网友(2011-08-30):
楼上几位说的有一定道理,过去主要用金属包石棉的结构做消声器部分的接口垫,但是石棉不符合环保要求,现在很少用了
按照环保的理念,现在主要用不锈钢垫片和石墨类垫片,这两种的效果都很好,不比石棉的差
用石墨的时候通常有两种结构,一种是钢丝网做骨架,石墨填充做成不同截面的环状结构,另一种是冲刺板和石墨板复合,做成平面垫片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