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点究竟有什么坏处?

楼主(2010-08-26):
都说有白点要处理掉,请问白点究竟有什么坏处,请有经验的人指教,为何要去除白点。

网友:
白点是钢中的氢和内应力共同作用在锻件内部形成的一种极细的脆性裂纹,呈银白色斑点,不仅导致力学性能急剧下降,而且在热处理淬火时会使零件开裂,或零件在使用过程中突然断裂。

楼主:
白点是钢中的氢和内应力共同作用在锻件内部形成的一种极细的脆性裂纹,呈银白色斑点,不仅导致力学性能急剧 ...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 :victory: :victory:

网友(2010-09-28):
白点是钢中的氢和内应力共同作用在锻件内部形成的一种极细的脆性裂纹,呈银白色斑点,不仅导致力学性能急剧 ...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
    学习了~~~

网友:
那发现白点后,如何处理掉呢?期待高人回答

网友:
“白点”实际上是一种内部缺陷,必须去除!在锻件和焊缝金属中常出现“白点”,一般呈不规格的椭圆或者圆形!“白点”的存在对钢有很大的不利影响,淬火(锻件)时,容易开裂,特别是一些对“白点”敏感的材料。如果是受疲劳载荷的焊接件,“白点”处很容易破坏,也有书上说“白点”处是应力集中点!
消除“白点”,只有除氢!

网友:
应该是预防的吧,出现了白点说明钢材已经有了缺陷了。。白点对焊缝强度的影响不大,但对塑性韧性有较大影响。

网友(2010-10-31):
本人自我感觉解决方法有:1. 首先形成白点的主要因素是由于含氢超过了钢的极限含氢量,所以可以把氢含量降至钢的极限含氢量之下,可以采用去氢退火。2. 其次形成白点的次要因素是内应力,主要的解决措施可以是采用去应力退火消除内应力。
  这只是本人的一点小小的见解,有不对之处恳请各位大哥提出,小弟一定改正